STM32手册中断优先级疑问

楼主(2012-03-01):
如图,优先一列是指什么优先级呢,是复位时的优先级吗,不是只有16级吗,怎么出来了60级???

对于普通中断在
NVIC->IPR寄存器调置的4,5,6,7位优先级有效,对于系统中断SCB->SHP的对应4位调置优先级有效;是不是系统中断一定会高于普通中断优先级,还是只靠对比设置的值来确定优先等级

网友A:
60多是中断号,不是优先级,优先级另外设。没有设置的依次往下排.(个人理解,不对的请指正,谢谢)

网友B:
这是硬件的优先级,即当所有的软件优先级都一样时,各个中断源的优先级顺序。

楼主:
香版真热心,多谢多谢

网友C:
还是没看懂··继续找

网友D:
抱着学习的态度

网友E:
除了 -3,-2,-1 这三个固定优先级的, 肯定是最高优先级, 其他可设置的 都可以通过软件更改优先级.

网友F:
中断太多了,不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