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哪里有错误????

楼主:
为什么我仿真时出现错误,还有用Multisim仿真如何看电流波形啊??

网友A(2012-03-01):
你把电阻R2去掉试试

网友B:
可能地的位置不对。你应把地放在电容下边,因为示波器的地应和电路的地相连。
还有交流是没有地的,只有参考点。

楼主:
R2去掉也有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主要是想看一下电容两端电流波形......

2# 工部-侍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地的位置不对,把地放在电容下面,会影响波形吧,,用什么办法可以看到电流波形啊??

网友B:
回6楼,
注意示波器是用来看电压波形的,不是看电流波形的。一般来说,负载一定,电压波形不就是电流波形吗?
还有示波器的使用方法就是它的地与电路地相连的,否则没有参考点怎么测量波形。而且由于示波器输入阻抗相对于负载来说,很大,可忽略其对电路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使用示波器来观察电路波形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我想模拟出一个电流突变的波形来,,   用这个软件还有什么办法可能看到电流波形吗?

网友C:
很多情况下,不是电路错误,而是仿真软件本身的问题。出现那个错误信息后,按“YES”,仿真软件就会自己做一系列分析、调整仿真参数,最后很可能把问题解决掉并允许仿真继续进行。下次再仿真就不出现类似错误信息了。

网友B:
回8楼,
听说,实际的示波器好像有电流探头,可以直接测量电流波形,但我没接触过。
对于软件仿真,好像目前的软件暂时无法直接测量电流波形,你可以选取适当的电阻采样,测量电压波形,经过后处理分析,来得到电流波形。
至于电流的突变你可以用开关来控制,用示波器捕抓开关闭合瞬间的波形。
至于负载你可以选用纯电阻和RC串联负载两种,来仿真。但不能与电容并联,因为一般来说,电容两端电压是不能突变,但电流是可突变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电流探头贵啊

网友E:
输出端没有地,应该是

网友F:
应该是接地错误

网友G:
交流回路没有地的,呵呵

网友H:
回8楼,
听说,实际的示波器好像有电流探头,可以直接测量电流波形,但我没接触过。
对于软件仿真,好像目前的软件暂时无法直接测量电流波形,你可以选取适当的电阻采样,测量电压波形,经过后处理分析,来得到电流 ...
引用 网友B:
电流探头很贵的,利用电磁感应测电流的

网友I:
同意13楼:应该是接地错误

楼主:
用电流探头如何测啊? Multisim里有电流探头。。。

网友J:
根据这个图,只能观察电压,不能观察电流

楼主:
这个电流探头是怎么用的??  multisim里没有类似福禄克434这样的电能质量分析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