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小电阻 求思路

楼主(2012-03-01):
测量电阻  精度为0.5R 测量范围1-126R  求思路

网友A:
1、横流源
2、电阻分压(用精密电阻哦)

0.5R的精度也太低了吧,直接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办法

网友B:
这个方案用电阻分压很不好,因为整体电阻阻值比较小,一般为了尽量提升信号幅度,所以这里的分压电阻也不能大,但此时电流就会很大,电阻容易发热并带来测量误差,如果选择了较大的分压电阻,则信号会比较弱,需要加放大电路,而在这里,则需要高性能的放大电路设计,并且电阻分压时的源电压也要有足够的精度,如此等等,成本方案较高,而且方案显得很繁琐。
所以较好的方案还是直接恒流源加到这个电阻上,然后用运放做一次阻抗变换后给ADC比较简洁。

网友C:
恒流源加运放,再ADC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