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慢走丝机床的短路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2-03-01):
坛子里有没有对数控系统有研究的,我目前在修理一个慢走丝机床,机床报告短路故障,工件和丝线短路,请问一下,慢走丝机床靠什么原理检测短路的?
T叔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工件和丝线短路?

是那个电极金属丝的问题

他的原理是靠那个电极脉冲火花对工件进行加工,你检查下电极那里,是不是距离太近还是需要更换的问题。

网友B:
首先排除短路,既然是维修,想必是已经排除还在误报警。
那么就是短路检测电路出问题。

正常工作时,在没有火花时是没有电流的。而短路后电流一直有。
检测电路应该就是靠这个检测的。
找脉冲电源的电路原理图来应该就可以检修出来。

快走丝学徒飘过。。。

楼主:
是的,肯定没有短路,是误报警。
楼上的,短路检测电路在那一块啊?短路检测的手段是什么呢?

网友C:
最简单的是检测隙电压, 有阻电源隙电压十几伏算正常, 俺现在弄的节能型无阻电源, 五六七伏算正常. 俺现在的无阻电源板只有A4纸一半大, 发热量五六十W. 传统有阻的那种, 消毒柜大, 发热量近千W :dizzy:

网友C:
高档点的, 是在隙间给一个检测信号, ADC速度要很快才行

楼主:
T叔,你简直就是神啊

网友D:
T叔啥书都有鸭:lol

网友E(2012-07-22):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

SIGNATURE............................................................................................................................................................
滚珠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