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FET教程-转载

楼主(2012-03-01):
    众所周知,由于采用了绝缘栅,功率MOSFET器件只需很小的驱动功率,且开关速度优异,具有“理想开关”的特性。其主要缺点是开态电阻(RDS(on))和正温度系数较高。本教程阐述了高压N型沟道功率MOSFET的特性,并为器件选择提供指导。

楼主:
功率MOSFET教程二

网友A(2012-04-13):
必须顶一下!谢谢!

网友B:
对MOS管有一种好奇,收下。。。。

网友C:
顶起,兄弟我也是专业做中低压mos这块的大家多多支持下兄弟我哈。

网友C:


网友D:
虽然还没有看,但正是需要的时候,先谢谢分享

网友E(2013-03-13):
感谢分享,下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再来请教。

网友F:
LZ,有没有讲对管和Qg选择的资料,以前做过一段时间服务器,看电源部分用的都是对管,参数不一样,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G(2021-08-14):
米勒平台,似乎就有「抗饱和」的效果,
不过,平台的「水位」太低了,令管子 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