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stm32 窗口看门狗 早期唤醒中断

楼主(2012-03-01):
我在使用窗口看门狗时遇到关于时钟和中断的几个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不会的也一起讨论下,共同学习:
1、窗口看门狗中断中,执行中断语句的时间有没有限制?
2、在中断中的时钟要和看门狗倒计时的时钟区别开吗?为什么中断中不能执行DELAY语句呢?
我是新手,表述问题不是很专业,请各位见谅!

楼主:
中断内执行的程序是LED灯亮,所以可以看到进入了中断,但是等却闪的很快,不能延时等待,若是加上DELAY语句,则仿真就不执行DELAY那句和后面的中断的内容了,希望大家一起讨论讨论,说不定就讨论出解决办法了呢!

楼主:
我在中断中加了一个num++来看程序的运行,发现在复位前num的值并不是1,这是为什么?

楼主:
第一次发帖咋就木有人理啊……哪怕仅仅为了个沙发……

网友A:
我在使用窗口看门狗时遇到关于时钟和中断的几个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不会的也一起讨论下,共同学习:
1、窗口看门狗中断中,执行中断语句的时间有没有限制?
2、在中断中的时钟要和看门狗倒计时的时钟区别开吗?为什么中断中不能执行DELAY语句呢? ...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有点无俚头,至少说明你自己没有想过。

1、窗口看门狗中断中,你自己可以控制执行中断语句的时间吗?
2、怎么能够区别开在中断中的时钟要和看门狗倒计时的时钟?中断与DELAY语句有什么关系?

楼主:
你的问题有点无俚头,至少说明你自己没有想过。

1、窗口看门狗中断中,你自己可以控制执行中断语句的时间吗?
2、怎么能够区别开在中断中的时钟要和看门狗倒计时的时钟?中断与DELAY语句有什么关系? ...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香斑竹的关注!还请香斑竹指教:
1、理论上,程序进入中断后会将中断的内容完全执行完再跳出,可是在这个中断中中断内的程序不能完全的执行完就跳出中断执行复位的程序了
2、我在中断中用了个DELAY的延时语句,后面是NUM++,但是仿真看NUM的值并没有改变就执行复位了,而去掉DELAY语句后NUM的值就会有变化,所以问一下是不是时钟问题

网友A:
你知道看门狗是做什么用的吗? 你知道看门狗什么时候复位吗?

楼主:
你知道看门狗是做什么用的吗? 你知道看门狗什么时候复位吗?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是防止程序跑飞的,窗口看门狗在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喂狗而产生系统复位

网友A:
看门狗是防止程序跑飞的,窗口看门狗在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喂狗而产生系统复位
引用 楼主:

规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你在规定的时间内喂狗了吗?

楼主:
规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你在规定的时间内喂狗了吗?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的是最大时间58MS,并且没有按时喂狗,就是要执行一下早期唤醒中断的内容

网友A:
我设置的是最大时间58MS,并且没有按时喂狗,就是要执行一下早期唤醒中断的内容
引用 楼主:

没有按时喂狗的后果是什么你应该知道的吧?

网友B:
58ms那就一瞬间的事情么(对于人类来说)

楼主:
没有按时喂狗的后果是什么你应该知道的吧?
引用 网友A:

后果就是先进入早期唤醒中断,等执行完中断的内容后系统复位

网友C:
积分怎么搞,?

网友A:
后果就是先进入早期唤醒中断,等执行完中断的内容后系统复位
引用 楼主:

你的概念理解错了,请再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
额,没积分

网友D:
第一次登陆,学习下

楼主:
你的概念理解错了,请再好好看看手册。
引用 网友A:

版主的意思是不是应该在早期唤醒中断中喂狗啊?可是要是在中断里喂狗的话那么它怎么阻止程序跑飞的呢?岂不是无论怎样都能正常喂狗啊?初学乍练,还请版主不吝赐教!

网友A:
1)这个中断不是“早期唤醒中断”。这个中断用来警告你,看门狗很快就要到时了,系统马上就要复位了;也就是说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至于在这个中断中你想做什么,是喂狗也好,不喂狗也好,需要你自己根据需要决定。

2)只要时间到,不管你的程序是否执行完中断程序,系统都会被复位,不是你理解的“等执行完中断的内容后系统复位”。

楼主:
1)这个中断不是“早期唤醒中断”。这个中断用来警告你,看门狗很快就要到时了,系统马上就要复位了;也就是说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至于在这个中断中你想做什么,是喂狗也好,不喂狗也好,需要你自己根据需要决定。 ...
引用 网友A:

1、这个中断不是当看门狗减法计数器减到0x40时的产生的中断吗?这个不是早期唤醒中断吗?
2、我就是这里理解的有问题!那么这么说执行中断的时间也算在看门狗计时的时间内的,但是,既然是中断不应该完全跳出主程序先执行中断内容再跳出继续执行主程序吗?
我接触这个不深,还请版主不要嫌我啰嗦

网友A:
对不起,我已经说的够清楚了,如果还是不能理解,只能说你的基础太差。

网友E:
我猜想你应该是DELAY时发生了复位,这样就执行不到后面的指令而重启了...不知道你这看门狗是怎么用的,反正单片机看门狗平时每隔一定时间都要喂狗,正常情况是不准它溢出复位的,否则功能没法实现...  你DELAY的时间是不是大于看门狗溢出的时间啊?

楼主:
1)这个中断不是“早期唤醒中断”。这个中断用来警告你,看门狗很快就要到时了,系统马上就要复位了;也就是说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至于在这个中断中你想做什么,是喂狗也好,不喂狗也好,需要你自己根据需要决定。 ...
引用 网友A:

貌似版主只有这一句是和我的问题有关的而且还没有正面解决我的疑惑。我承认刚开始接触STM32,但是谁都是从零开始的,版主态度有些傲慢了!

楼主:
我猜想你应该是DELAY时发生了复位,这样就执行不到后面的指令而重启了...不知道你这看门狗是怎么用的,反正单片机看门狗平时每隔一定时间都要喂狗,正常情况是不准它溢出复位的,否则功能没法实现...  你DELAY的时间 ...
引用 网友E:

我是没有喂狗,想看看是否进入了早期唤醒中断,并执行中断里的内容,后来发现进入中断了,但是时间很短,在中断中写DELAY不能执行,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F:
不傲慢,斑竹已经很好了的哦,我们没有什么权利去要求别人为我们做什么,别人也没有义务,要是做了,就要感恩。其实初学,我觉得应该是多**,少些纠结的问,记住这个现象,等学的差不多了,你就可以从宏观上,从很多侧面去理解它,就像我们人自己一样,也是从和好多人对比中,才慢慢发现了自己的优缺点的

网友G(2012-08-10):
对不起,管理员设置了每日 1:00-7:00 不能进行此操作或访问此页面,请其他时间再试。

刚进入中断 复位之前,不喂的话(或者喂迟的话)CPU就会不停的复位,喂后不会复位,喂完后要软件清除WWDG->SR标志位的。我也认为0x40进中断 有1个减数的时间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