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位置控制问题,请帮助解答!

楼主(2012-03-01):
步进电机要前进30K步,然后会退到原点!这个原点和最远的距离可能为30K步,但是,系统因为在循环运行,为了不使误差积累,因此,采用回到原点来消除误差的方法,请问如何编制这个程序?

楼主:
89C2051单片机发脉冲和方向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请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在结构上应该有一个原点开关才行,不管走多少步,碰到这个开关就算到零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开关,请问如何运行这3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