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3-01):
我用ICL8038搭了个电路,产生了4.9K左右的矩形波,然后我用LM324搭了个积分电路,积分电路见附件。输入接矩形波,LM324-接10K电阻,-和输出跨接105电容,正端接10k电阻。图中电容两端电阻没接。LM324的电源和地与ICL8038接在一起。一开始,正端10K电阻另一端接LM324地,后来我又在LM324电源和地之间串联两个100K电阻,正端10K电阻另一端接两个100K电阻之间。可是,不管我怎么折腾,LM324输出一直是矩形波,不是锯齿波。我很郁闷,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将C改为20N,单电源供电没偏置没法输出负电压,

网友B:
回复 楼主:

ICL8038出矩形波,要上拉电阻,所以充放电的RC不一样,在ICL8038输出和积分输入加个跟随器隔离下试试看看。不知道行不行?
即使加了运放感觉应该还是不行,因为矩形波充电时间而和放电时间不一样,还是会把积分器驱动到饱和。
方波加跟随器隔离肯定能出三角波的。

楼主:
谢谢!我今晚试下。

网友B:
感觉用矩形波通过积分器是得不到锯齿波的,因为积分还有个常数。而这个常数,每个周期后都不一样。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看来这个问题我得慎重考虑了。

网友A:
积分电路也是有增益的,积分时常数是个很重要的参数。一般将R*C=1/2F左右

网友C:
LZ还是学生吗

网友D:
我也想搞明白,这些RC常熟、信号源频率之间,有什么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