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画PCB,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01):
我是PCB新手,画了个比较简单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图.请各位高手提出意见.

网友A:
第一次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

网友B:
这个元件应该是自带元件库里面的吧。如果实际生产的话还得再好好得搞下封装。先买元件量了尺寸再画。标准的ic看看datasheet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非标准的还得自己量下。

网友B:
另外元件的位置有的也不是随意摆放的,尽量分清主次,你看看相关的参考资料。

网友C:
画得不错,第一次啊。
我第一次画的时候比你差多了,呵呵。

网友D:
不错嘛,继续努力

网友E:
学生吗?不是就要多看看别人画的了,dans

网友F:
面积较大,走线可以拉开点

网友G:
不是很整齐。

网友H:
元件少,好布局些,要是零件多了,就得注意布局了

网友I:
电源和地呢?

楼主:
8# zhu555_0 J R
是的。刚学的。呵呵、、

网友J:
这东西,你要是从事这方面工作,每一年,你都觉得你上一年的板画得太差了,或太慢了。不过第一次这样不错了,要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