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GPIO

楼主(2012-03-0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

   Delay(600000);
   Delay(600000);
   Delay(60000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2);

   Delay(600000);
   Delay(600000);
   Delay(600000);
程序配置好了,可以运行,2引脚会在0和1之间跳变,但是1引脚为何保持为1,不解,求高手指点啊。我是一个菜鸟,上手了两天而已的。软件仿真图片见附件。

网友A:
程序完整贴出来,时钟都初始化好了吗

网友B:
只看这两句确实看不出来什么,楼主可以检查下对1脚的初始化设置对不对

网友C:
软件上要看看对1脚的初始化,硬件上看看1脚是否有和VCC短路。。

楼主:
谢谢各位提点,解决了,不过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望各位帮忙一下啊。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Delay.h"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main()
{
        SysTick_Initaize();
        GPIO_Config();
        while(1)   //控制语句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2);
                delay_ms(100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2);
                delay_ms(1000);

        }
}软件仿真的波形图没有问题,但是改成下面的程序后就出现问题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Delay.h"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main()
{
        SysTick_Initaize();
        GPIO_Config();
        while(1)   //控制语句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2);
                delay_ms(100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delay_ms(1000);

        }
}
前后的仿真图见附件,不解啊。

楼主:
图传不上来,前面的程序有波形,很合理,改了之后,portd的1引脚有正常的波形,但是PORTD第二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A:
能把systickdelay.h代码贴出来吗。

网友A:
还有stm32f10x_it.c里面得代码也贴出来看看。

楼主:
systickdelay.h源文件

#ifndef __SysTickDelay_H
#define __SysTickDelay_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SysTick_Initaize(void);
void delay_ms(u16 nms);
void delay_us(u32 nus);

#endif /* __EVAL_H */

楼主:
#include "SysTickDelay.h"

#define SYSTICK_COUNTFLAG           16

static u8  fac_us=0;//us延时倍乘数
static u16 fac_ms=0;//ms延时倍乘数

//SYSTICK的时钟固定为HCLK时钟的1/8
//SYSCLK:系统时钟
void SysTick_Initaize(void)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1));                                //0xfffffffb;                //bit2清空,选择外部时钟  HCLK/8

        fac_us=(SystemCoreClock/1000000)/8;         //1us需计算的脉冲个数,其中(SystemFrequency/1000000)代表1US的脉冲个数,8是需要8分频
        fac_ms=(u16)fac_us*1000;           //1ms需计算的脉冲个数
        }

//延时nms
//注意nms的范围
//SysTick->LOAD为24位寄存器,所以,最大延时为:
//nms<=0xffffff*8*1000/SYSCLK
//SYSCLK单位为Hz,nms单位为ms
//对72M条件下,nms<=1864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SysTick->VAL   =  (0x0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and SysTick Timer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  (0x0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清空计数器
        }

//延时nus
//nus为要延时的us数.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   =  (0x0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and SysTick Timer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        &=  (~(1<<SYSTICK_ENABLE));    //关闭计数器
        SysTick->CTRL = 0x00;
        SysTick->VAL   =  (0x0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清空计数器
        }
SysTickDelay.源文件

楼主:
还有就是stm32f10x_it.c里没有写什么啊,也看不到有对应的中断服务子程序啊,是不是要编程啊,我是新手,不是很懂,上面的两个文件也是拷的,大致意思明白。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哦,就是说有的引脚不能简单滴当做普通的IO口去用,对吧!但是,我的开发板上PORTD的2引脚是接LED灯的,给的例程也是PORTD的2引脚的,也是简单的配置IO口,为什么就会闪烁呢?用逻辑分析仪他就一直是低电平,郁闷啊!

楼主:
对了高手们,我把芯片改成103的,发现portd的2引脚有信号,我的开发板是107的,可是PD2仅仅就是一个IO端口啊,怎么会一直是低电平呢?不解啊?

网友A:
你的开发板有原理图吗,能把关于PD2的部分发出来看看吗。

楼主:
en 有图的,上传了,高手帮忙看看吧,是神州4号的板子。

神舟IV号原理图V1.1 STM32F107_ARMJISHU.pdf

神舟IV号原理图V1.1 STM32F107_ARMJISHU.pdf

楼主:
用其他的端口试了好几个都有信号,唯独PD2没有,可是PD2就是一普通的IO口啊,比如改为PD0,PD1都可以,PA1,PA2也可以,就是PD2没有,是仿真没有波形。郁闷啊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过实际下载到板子上可以正常运行,软件仿真的时候没有波形,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对,就是硬件上等可以亮,闪烁,但是软件仿真死活都不出来,真气人!!!!

网友A:
呵呵,那这个情况的话就不要再纠结了,硬件调通就够了。软件仿真调不通有可能是盗版软件问题,或者是哪里设置不当问题。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也遇到过你的类似情况,转移下注意力继续学其他吧。

楼主:
我是新手,呵呵,还不是很懂,谢谢提点了啊,哈哈!!!今天又搞懂了systick定时器,很开心,继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