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23怎么不能仿真STM32F107吗

楼主(2012-03-01):
可以仿真51的,不能仿真STM32的,debug的时候老是提示没有读权限怎么回事儿,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很郁闷,是我哪里设置问题吗,我觉得是设置问题,不是软件的问题,可能是哪里需要设置下吧,之前用的4.0版本的就可以啊。

网友A:
明显是scatter文件用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说具体怎么搞吗。

网友A:
从官网下固件库,那里面有MDK工程模板,用那里面的.sct文件做链接用的scatter文件,不要用MDK默认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是清楚该怎么弄,我把MDK4.23卸载了,换成4.0的发现可以模拟 debug了,但是我又发现了问题,我写的是流水灯程序,明明我下载到板子上都可以正常运行,可是debug的时候我点击全速运行,居然在软模拟GPIO口的时钟居然是disable,GPIO也不能正常翻转,我单步跟踪运行也不行,点击一下按钮就变灰不可用了,我都郁闷了,我换了IAR单步跟踪就很正常,唯一不足的是没有GPIO口的模拟。

网友B(2014-01-02):
是DEBUG里面的设置有问题,调用的DLL错误,在Dialogue DLL中填DARMSTM.DLL, Parameter 填-pSTM32F103VC  仿真stm的那一款就对应填那个参数,这是仿真STM32的动态链接库,别的单片机要对应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