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阻烧坏的可能原因及解决措施~~~

楼主(2012-03-01):
如图所示,传感信号SensorI2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之后转换为SensorI2_FB,SensorI2_FB接往PLC的AI通道,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时,本来电路工作好好的,但是突然之间运放U8就完全被烧坏了,导致±15V与地导通,最终烧坏了其它元器件,我想请教各位大师,有哪些可能存在的原因导致我的运放被烧坏?能否把这种原因检测到?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跪谢!

网友A:
运放烧毁往往是过压工作,或者输入电压超过了电源电压,前者注意看器件手册,不要过压或临界使用,同时电源回路注意处理好电压尖峰,如果是输入问题,可加二极管钳位电路(如D78,但接在正负电源间)做保护。

网友B:
楼主在运放反向钳位的方法不可取,建议在同相加。

网友B:
楼主想过D1或D2导通是什么样子。这时候增益较大,而不是跟随器。
二极管非线性,作为反馈环节,会使输出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导通之后说明输出异常了,这两个二极管其实是其保护作用的,而且这个电路我之前也用了很多地方,没有出现使输出不稳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可取呢?
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反相钳位,而在于与外围PLC的接口出现了某种电压尖峰导致运放烧坏

网友B:
回复 楼主:
二极管在什么情况下会导通呢,不就是你说的那些情况吗。
如果钳位成功那还会有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