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有分,高手请指点

楼主(2012-03-01):
想用51或ARM9做一个开发,大致功能设想如下:在LCD上通过上、下、左、右及确认键进行操作,对于所选择的工作方式(共8种)进行确认后,51或ARM9能够正确发送控制指令,选择相应工作方式的一路通道,其它不通,进行测试。现在想问高手,这种选择通道的方法用什么可以实现?我希望是可以用程序控制的,希望高手给予答复,谢谢啊!

网友A:
芯片的IO口控制。

这是俺回答的最令人xx的答案。。。

网友B:
你要触摸屏的还是按键式的?
ARM+触摸屏价格贵
51+点阵屏+键盘 便宜 简单

网友C:
都用上ARM9了,还。。。。

网友D:
arm9跑这个太小菜了....

唉.这问题真难回答啊...你先用if else搞搞试试吧

楼主:
各位高手见笑了,呵呵……

网友E:
把你的业务用逻辑语言来描述  然后编码实现就是了

网友F:
51到ARM9貌似夸度不小啊。其实感觉用51+12864搞定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如果是想钻研一下ARM9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G:
很显然你这个根本用不着51,更用不着ARM9,直接用两个旋钮开关就能实现了

网友H:
你要触摸屏的还是按键式的?
ARM+触摸屏价格贵
51+点阵屏+键盘 便宜 简单
引用 网友B:

赞同

楼主:
旋钮开关肯定实现了,还很简单,呵呵,只是想做的出彩些、好看些,所以想到这样做…就是不知道这个开关选用什么好…

网友D:
是啊.plc就能实现了....

网友G:
是啊.plc就能实现了....
引用 网友D:

再配个西门子或者PRO-FACE的触摸屏,又气派,编程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