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二极管就是硅光电池吗

楼主(2012-03-01):
网上搜了一下,好像核心部分都是一个PN结,是否同一种东西?把它作为环境亮度传感器,通过单片机的AD转换功能,来检测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不知是否可行?这种传感器的一致性好不好(就是指精度高不高)?

楼主:
有没有用过精度比较高的其它类型的亮度传感器?

网友A:
当然不是,二者的差别明显。

网友A:
有没有用过精度比较高的其它类型的亮度传感器?
引用 楼主:

看你的要求是什么,一般光敏晶体管的精度已可满足多数需要。

网友B:
从功能山看,二者是一样的,都是光伏器件。但从工艺上看相差较大,硅光电池只适合强光,输出电流-功率大,但入射光线变小后特性不好,即线性很差,因此也不适合以光-流方式使用。相反,光电二极管结面积小,但暗光特性良好,一致性也好,适合做光强检测。

当然,用光电二极管做光强检测要注意:
1、光电二极管的光谱敏感范围倾向于红外,如果做可见光检测需要增加滤镜
2、光电二极管做光强检测最好是采用零偏压电流检测的方式,而不是测试开路电压,那样根本就不准。也就是说,第一级一般要用运放进行I-V转换。
3、一致性好和线性好,不代表精度高。要想达到一定的精度,除了滤镜外,还需要校准。

网友C:
光敏二极管比较光敏电阻精度高了N多。

楼主:
需测量的光照度为0~1000LUX的,能否推荐一下什么器件好。

网友B:
测量照度的话,能推荐的极少。
属于比较专业的,因此滤镜都需要后加,极少见有光电管自己加滤镜的。
不如买个现成的 lux 表。

网友D:
一直以为没啥区别呢。

楼主:
测试了一款硅光电池,亮度从0-1000LUX变化,它的输出电压是0-0.3V变化,MCU自带的AD是12位的,选用参考电压2V,准备试验一下。

网友B:
前面说过,测试用的硅光电池要用短路法,即先I-V转换。如果测试开路电压,线性极差!即输出电压不与照度成正比。

楼主:
我正在用一个电阻并联在硅光电池上进行调试,可能ADC没有设置好,仿真的时候,同样的亮度,反复测试AD值,差别比较大,估计是硅光电池电流太小,明天试验一下:设置AD端口后,等一定的时间才开始进行AD转换,AD值差别会不会小些。
    lymex: 你好,谢谢你的提醒,请问一下,I-V转换直接就并联一个电阻可以吗?这颗硅光电池的数据手册是这样写的:在100LUX的光源照射下,开路电压最小是360mV, 短路电流最小是1.5uA。

网友B:
光检测,1.5uA已经算很大了,所以一般都与要有个前级。
I-V转换,就是一个运放加一个电阻,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1.html
电阻并联在光电池上,是最简单的I-V转换方法,但不要让电压超过0.1V,否则线性恶化。如果这个0.1V对于后级不够,还是需要放大,那还不如用I-V转换了,很简单的。

楼主:
光检测,1.5uA已经算很大了,所以一般都与要有个前级。
I-V转换,就是一个运放加一个电阻,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1.html
电阻并联在光电池上,是最简单的I-V转换方法,但不要让电压超过0.1 ...
引用 网友B:

用的单片机时带12位ADC的(自带基准电压2V),如果电压小于0.1V的话,AD值会很小,分成32档的话,每档之间AD值间隔太小。如果用加运放的方式先用I-V转换的话,PCB很可能排不下(因为是老产品改进,外壳都早已在批量生产,尽量不改模)。今天测试了一下,光电池输出的纹波较大,比如有用信号是49mV, 但峰-峰值有40mV,我想这应该是导致同样亮度照射同一个硅光电池,但AD转换值差别大的原因吧。如何把那个峰-峰值降下来呢,我想试试RC滤波,不知有没有效果。
  lymex: 你在前面提到硅光电池适合做强光检测,不适合做弱光检测(是这个意思吧),不知0-1000LUX用这个做传感器是否合理。

网友B:
I-V转换很简单,装不下可以用贴片的,或者做个小板立插。
纹波大,可能是干扰信号,那样就需要屏蔽,也可能是日光灯的,那样就需要滤波或陷波。有条件测试一下干扰的频率,日光灯是100Hz的,工频干扰是50Hz。
到底什么是硅光电池叫法也不一,如果不是发电的那种也不一定小信号不好,100LUX下有1.5uA不像是真正的硅光电池,应该可以做1-1000LUX的检测用。

楼主:
我留意过纹波频率是50Hz的。我是用串联的LED做光源的(三颗串联为一组,大概有10组),光源和硅光电池用一个包装纸盒罩住,LED是用一个可调稳压电源供电的,我当时就怀疑是这个稳压电源引起的50Hz纹波,但我直接用示波器接在稳压电源的输出上,却似乎看不到50Hz的纹波(也有可能是当时没有把示波器的周期放大来看,明天再看下)
   这款硅光电池是会自发电的,型号是:PN13CE,深-圳-龙-信-达生产的。

楼主(2012-04-04):
网上查到资料,一般的照度传感器都不符合人体的视觉函数,所以要加滤光片。我拆过一个照度计,探头好像也是硅光电池的,探头外面被蓝色的滤光片遮住,我试过这个滤光片的影响非常大。我猜想有个这个滤光片,整个探头就和人的眼睛对照度的敏感性(可能就是所谓的视觉函数)一致了。这个滤光片是专业厂商生产的吗,价格大概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