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轨对轨 意思就输出是能到gnd?

楼主(2012-03-01):
我测试了几种运放。

DIP 的LM358,低到2v
sop8的lm358,低到0.7v

sop8的tlc062c 低也是2v左右。

sop8的lmv358,低到0.4v

lmv358,说明书写的是轨对轨输出呀。怎么是0.4v

网友A:
跟电流有关系,输出电压最低值和测试使用的电流在Datasheet里面应该已经清楚注明了。

网友B:
即使标的是输出r-r的运放输出电压也不能完全到电源轨,还有有一定得压降的,输入轨到轨才能达到真正的输入达到电源轨甚至超过电源。

网友C:
尽管叫轨到轨,输出也到不了彻底的GND和VCC。TL2472常温下能低到0.07~0.28V。

网友D:
所谓的“轨” ,指的就是电源轨

楼主:
大家的高输出能到多少?

lm358,是3.7v左右
lmv和tl062c是到4.5v左右。

网友D:
因为实际的运放输出阻抗不能为零,故不能完全等于电源轨

网友D:
当然,所谓的电源轨并不一定指某个电平,它指的是单电源运放的电压和GND以及双电源运放正负电压

网友E:
即使标的是输出r-r的运放输出电压也不能完全到电源轨,还有有一定得压降的,输入轨到轨才能达到真正的输入达到电源轨甚至超过电源。
引用 网友B:

恩啊,运放的输出部件还是有压降的,
做的好的,可以只比电源轨低几十个毫伏

网友F:
“轨到轨”是比喻像有两条铁轨,你的输出电压在两条铁轨中间浮动,可以接近铁轨,但是不能完全等于两条铁轨的电压,,呵呵。

网友G:
输出在GND到VCC范围

网友H:
“轨到轨”是比喻像有两条铁轨,你的输出电压在两条铁轨中间浮动,可以接近铁轨,但是不能完全等于两条铁轨的电压,,呵呵。

太形象了!

网友I:
呵呵,这个比喻确实很好

网友J:
有点压降是正常的~~

网友K:
对啊,你的输出也是有阻抗的,不过是电阻性质的,不是二极管性质,看你的接地电流多大,如果接地阻抗很高的话,恭喜你买到假货了

网友(2013-10-28):
lm358应该要比lmv358要好吧,你是不是测试错了?手册上说lm358是5到20M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