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新生都知道答案的简单问题,再挖一次,出现问题

楼主(2012-03-01):
AC, ic, AN, anal, ge

是这样的,一个似乎大一新生都知道答案的简单问题,却让我出现迷惑。

对于普遍的BJT三极管,童诗白第三版的96页(第四版100页)这样清楚地写到:

似乎没什么疑问。
问题来了,我看许多的其他教材,又说:Ic=Is(e^u/UT-1),有力的证据是外文教材《Analog Electronics with Op Amps》A.J.peyton &v.walsh

我初步思考的结果是:第一本书说的是对的,因为正常工作时只有BE间的PN结才算正向偏置的。
那么究竟哪种说法对呢?
补:有兴趣的话可以参与相关另一篇讨论https://bbs.21ic.com/icview-310815-1-1.html

网友A:
β急剧变小?不太明白,你是说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先不说β了,可以先解答我的迷惑“哪种说法对”,可以么,大侠?

楼主:
第一幅图摘自关于三极管的"rbe的近似表达式"一节,对象确实是三极管。二图也是 4# xukun977

网友B:
Ic约等于Ie
所以两个说法都没问题
详见孙肖子主编模电教材 P128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话虽如此,但是在微电流下,β的变化,将使得Ic离IE越来越远,而Ib在IE中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那么这个话题的探讨就有意义了,究竟谁才是归根结底的UBE对应的“指数电流”呢?(暂用此称呼吧)

楼主:
:) 4# xukun977

网友C:
应该是Ie~~

网友D:
依我看,这公式不是Ie的,也不是Ic的,是Ib的才对。

楼主:
你看,我说的吧,看似很简单的问题,竟然得不到肯定的答复,看来我们离大侠还嘿有点距离啊,呵呵!话说回来,到底谁能给个肯定的答复啊?

楼主:
o ,倒是一针见血

楼主:
知道了,《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_P.R.Gray_第四版》中的第100页,却是如此这样说:

解答了我的疑问。上述公式不是片面由BE间等效为一个PN节直接得出,而是经过较为严谨的三极管载流子密度的解析之后得到,虽然结果最后和PN节的很像。
童诗白的教材比较片面,其实IE约=Ic=Is*e^u/UT, 才是较为严谨的说法。
谢谢xukun977,帮了我的大忙,也让我见识到了高手是怎么三言两语一语破的的。

网友E:
"童诗白的教材比较片面,其实IE约=Ic=Is*e^u/UT, 才是较为严谨的说法。"
不同意,最近一直都有看这本书,感觉很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看的是第四版,p100页第一次出现这个公式,没有任何交代,直接IE约=Is*e^u/UT。当然,有不同意见可以举证,大家一起讨论哈!

楼主:
我看的是第四版,p100页第一次出现这个公式,没有任何交代,直接IE约=Is*e^u/UT。当然,有不同意见可以举证,大家一起讨论哈! 16# sfpxfp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