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控制继电器误动作有好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2-03-02):
595控制2003

我知道595复位高阻输出
所以一上电就吸合了

我的想法就是控制OE端,用一级三级管控制,上电后才打开OE

还有一个就是先让其它的先上电,再给595上电,但要割好多线

但以前一同事设计的板子,RST解拉高 OE脚接地了。。郁闷呀。

网友A:
确实比较郁闷,你这个同事咋有点像我呢。也可以考虑控制继电器的电源

网友B:
试试595输出端加下拉电阻呢

网友C(2017-03-04):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