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版热闹,发到这,大家讨论下看门狗?

楼主(2012-03-02):
大家都知道,AVR很多芯片内置了看门狗,但是,看门狗时钟也做在同一条芯片里,不能保证百分百有效,有时主人和狗会同归于尽的。
那么,咱们用外置看门狗芯片, 例如TPS3820, 但这玩意价格也抵得上ATTINY13这样的芯片价格了,咱用ATTINY13做外置看门狗,如何,TINY13价格低,内部有RC震荡,可以设置为128K后再分频,耗能极低,复位周期完全自己调整,这样用有没有问题,比起TPS3820,可靠性是不是低很多?

楼主:
yewuyi ,快来回答啊。

网友A:
不要定向指定别人回答,否则别人压力很大的。

1、对于MCU内部独立RC振荡器的看门狗来说,一般内置看门狗要比外置看门狗从应用的角度来看更可靠。
2、对于AVR那种可以软件关断的看门狗,则不是一条好狗,对于PIC这样独立的硬件看门狗,并且在配置被设定成软件不可关闭的看门狗后,才是可靠的看门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是,用低价的TINY13做个外狗,比用TPS3820如何,有没有其他问题, 这样等于是双cpu监控,主芯片的狗也是启动的,辅芯片可以监视主芯片跑飞,以及其他的外围设备监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是,用低价的TINY13做个外狗,比用TPS3820如何,有没有其他问题, 这样等于是双cpu监控,主芯片的狗也是启动的,辅芯片还可以做些除主芯片跑飞其他的外围监控, ...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钱多的花不掉的话,可以这么考虑,但也请慎重采用,因为这样肯定会被人群殴的。;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ATTINY13只有一两块钱,比TPS3820便宜啊,群殴一定是说明我的做法有问题,我就是问有什么问题。
AVR内置狗不十分可靠,这个是事实的?

楼主:
大师给指点一下啦。。

网友A:
大师给指点一下啦。。
引用 楼主:

1、AVR的内置狗可靠性较PIC差一点,但总体来说还是很可靠的,如果精心设计程序结构,并合理安排熔丝和喂狗指令,也可以做到非常可靠。
2、这个世界没有完全可靠的事情,单独再加一个TINY13本身又增加了一个失效器件概率,并不是一个很划算的选择。
3、新手不要老想着靠看门狗来解决问题,这样想往往只是制造问题,要多想想即使没看门狗,怎么设计软硬件来实现一个可靠度比较高产品?

网友B:
若要稳定直接用PIC的,相当稳定

网友C:
用外部看门狗,成本也上去了呀

网友D:
金钟罩和还魂丹的关系。还有狗一般建议硬件做。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楼主:
我觉得内部狗,也就能应付些外围元器件的故障或代码缺陷导致的BUG, 并不能在系统崩溃后防止危害的进一步扩大,所以我想做这个外围单片机监视,是在主系统有故障后,给主系统断电的。
这两个单片机有一个坏了,都不会继续输出导致恶劣后果,但同时都坏了,还是很危险。。
现在是想做成这样:主芯片负责了全部的工作,并发出喂狗指令给辅单片机,辅单片机监视,也定期向主芯片汇报状态,当两者有一个异常,则系统停机,不是重启。是断电。

网友E:
你们都牛人,学习了哈哈

网友F:
看门狗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的话,是能解决比较头疼电磁干扰问题。

网友G(2014-05-28):
狗不再多,用好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