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 限流电阻 位置 问题

楼主(2012-03-02):
限流电阻 为什么不能,在发光二极管的前面,我电源电压9V,用后面的图,不管R2阻值多少,上电后,二极管都会烧掉, 用过1K,2K,10K,20K,二极管,3mm绿色的,都烧了

我的想法是:右图 上电后,二极管正端,电压从9V开始下降到1.5V左右,会烧掉; 左图中,虽然一上电,二极管正端为9V,但是,后面有电阻限流,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不会迅速增大,电压也不会下降很多,不会烧掉!  对吗?
但是有个奇怪的问题:这个二极管是个电源指示灯,板子上二极管都会烧掉,但是,从正接线端子接出来,过一个电阻箱(调电阻,看亮度合适不),然后再过二极管,再接到负接线端子上,就不会烧掉,为什么啊?

9V是由一个金升阳的DC模块2409输出的,模块输出没法跟踪,但是拿两个表测了下,上电输出也都是8.9V多,没有什么过电压啊!

网友A:
这应该和串联次序没有必然关系,导致“烧掉”是其他原因所致(如线路短路等)。

网友B:
限流电阻,放前后端都可以,是其他问题导致的这种现象,检测一下,是不是焊接限流电阻的两个焊盘短路了。

网友C:
同意楼上,在这不是前后位置的问题。

楼主:
我再仔细查几遍看看!

楼主:
查出来了,我用的是右图的,那个限流电阻PCB给排短路了, 对于这个仍有几个疑虑:

Q1:
我的想法是:右图 上电后,二极管正端,电压从9V开始下降到1.5V左右,会烧掉; 左图中,虽然一上电,二极管正端为9V,但是,后面有电阻限流,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不会迅速增大,电压也不会下降很多,不会烧掉!  对吗?

对右图的解释(假如R2没有被短路)那里不对? 二极管正端 刚开始电压是9V,但是因为有限流电阻,所以流经二极管的电流不能迅速增加?  或者刚开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不是9V?
如果在 由图中 电源 和 限流电阻 之间接一个开关,开关合上的瞬间, 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9V pia 一下变成1.5V吗?这是可能的,因为二极管两端电压是可以突变的?

Q2:我问过别人,说是一般不把 发光管的 负端直接接地,限流一般是 先过 发光管,再过限流电阻,有时还在后面再过一个电阻, 是这样吗? 这样做 有什么讲究吗?  还说 一个分压, 一个限流 之类的,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指示灯,加电阻 就是为了限流啊, 分压是什么意思,限流的结果是 电阻 分了压,有为了 分压 这么一说吗? 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Q3:
3mm的绿色的常用的那种多大电流能亮起来, 我往上查的是,10~20mA,我按15mA,1.5V的压降, 算下来,500Ω,用了贴片471, 现在用的是2K的,按1.5V压降算下来才3.75mA,也亮的不错,这种常用的发光管,大家一般给多大电流?

希望下次小心,不再排错板子!

网友D:
微观层面上要分个时间先后电压大小还真不好说
学习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太基础,还是看看书,理解了才有进步。

你的许多想法停留在初中物理的层面。
类似老毛的坐地日行**的说法,不要把自己想疯了。
还是看看欧姆定律,看看电路分析,看看LED的特性。

网友F:
应该关系不大,可能是其他部位出问题了

楼主:
这个问题太基础,还是看看书,理解了才有进步。

你的许多想法停留在初中物理的层面。
类似老毛的坐地日行**的说法,不要把自己想疯了。
还是看看欧姆定律,看看电路分析,看看LED的特性。 ...
引用 网友E:

谢谢!

网友G:
发光二极管典型的电流工作型器件,和电压高低没啥关系,只要限流了,一般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