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箱的检测

楼主(2012-03-02):
我的项目中需要实现这样的功能:我的每个箱子都配有RFID电子标签,但是我还需要检测箱子是否被开启过,应该用到开箱传感器之类的吧,也就是说假如途中被开箱了,就会被记录下来信息存入电子标签中,最后扫描时可知道是否被开启、开启时间、开启次数等。这个市面上是不是没有现成的模块呢,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呢?

网友A:
各种各样的记录仪多的是,自己做也可以,买也可以。

就一个开关量检查嘛,红外对管也可以,接近开关也可以。。。

楼主:
谢谢前辈,请问压感触发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这个要专门设计,因为牵扯到工装和接口等,触发方式可以有很多,光电检测、磁检测很常用,压感触发是根据压力的变化来确认开箱动作,有电阻式和电容式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