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楼主(2012-03-02):
在51单片机c语言中,怎么让两个死循环同时运行啊?

网友A:
同意楼上
如果你的工程不是特别大 那么不用RTOS也行 自己搞个框架玩玩

网友B:
方法有N种,但问题是这样又啥子意义呢?

网友C:
使用操作系统,可以让你的两个死循环分时运行。。。

网友D:
同楼上,简单的说就是用中断扫描的方法,在中断里设置标志位作为循环的判断条件,不断扫描标志位,每个死循环执行一定的时间后被中断打断跳到另一个死循环里,如此往复

网友E:
你这是要做什么呢?难道只是出于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