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反转有问题,请各位讨论下

楼主(2012-03-02):
最近在做无刷直流电机的应用,调试时发现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首先声明一下:目前该电机的技术参数丢失,也就是原来的控制表不知道。。根据一些其他资料自己写了一张控制表(内置霍尔传感器120度布置方式),调试时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了。我想请教一下
1、对于二二通方式的方式,控制表是否是唯一的?
2、既然正转可以,那么反转就是将控制字顺利颠倒一下,但是为什么实验时却不能反转?

网友A:
能正转说明程序是正确的,反转只要调对输入、输出的组合就行,我几年前做过,就是先把正转调通,然后修改3个输入和3个输出的I/O口定义,输入输出都要调,程序主体不用动。保证行的。

楼主:
2# mbshan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得,我现在试出两组控制字分别的可以正转和反转,但是这两组字并没有理论上的次序颠倒,这点很奇怪。。。由于硬件版不是自己做的,所以不能保证是否有接线的问题

网友A:
没有理论上的次序颠倒应该是你自己没绕明白,无刷电机的正常运转都有严格的时序,一点错误都不能正常运转,或者转起来电流非常大。只要正常转,说明输入输出的控制肯定对的。

网友B(2014-07-17):
我在调试电机时,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电机正转正常,反转时无力,用示波器看输出时序没有错误,就是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C(2016-01-27):
30度,进行一次电子换向,12次电子换向,完成一次机械周期,这12次电子换向顺序要严格遵守开通时序,即3个hall感应的位置,然后完全按照这个顺序反过来驱动,就可以实现反转。你应该选择120度桥臂的驱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