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513充电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03-02):
使用LT1513对超级电容充电,LT1513输入为经过整流的幅值10V的交流方波,将整流输出与LT1513断开时,整流后电压为8.6V;连接上LT1513模块之后,整流端输出为2.4V,请问大家电压为什么被拉低了,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输入功率不够,也即你的交流10V 功率不够
10V 交流整流并电解电容,大概电压在14V 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感觉也是功率不够,做做实验再看看

网友B:
第一次碰到这样子的问题,期待高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