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探头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2-03-02):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遇到过,换用好的示波器探头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B:
探头本身有输入电容和阻抗,构成低通滤波。对高频信号有影响正常。

网友B:
可以用输入电容小的探头。如探头的输入电容25P,
加上示波器25P总50P,输入阻抗1M,信号输出阻抗
50R,这个截止频率FC=10^12/(2*PI*50*50)=63M

网友C: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