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

楼主(2012-03-02):
今天又用ICD3调试,结果有生气了
从ICD1到ICD2,又到ICD3
虽有进步,但远不购
那设计ICD的咔嚓了
换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吗?

呵呵,俺没发现有什么特别麻烦的问题啊

网友B:
LZ怎么了??

楼主:
调试时,有时继电器(dc12v)动作就会停下来,特别说明继电器没有负载的
停下来点击重新运行起来还可接受
要命的是都联机不上了。。。。。。

网友B:
调试时,有时继电器(dc12v)动作就会停下来,特别说明继电器没有负载的
停下来点击重新运行起来还可接受
要命的是都联机不上了。。。。。。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你硬件的问题,或者是你程序有BUG

网友A:
调试时,有时继电器(dc12v)动作就会停下来,特别说明继电器没有负载的
停下来点击重新运行起来还可接受
要命的是都联机不上了。。。。。。
引用 楼主:

1、任何调试都是基于信号量的,你继电器本身就是一个负载,继电器线圈动作时会产生反电动势,如果你没有采用隔离电源的话,则很容易导致KIT3趴窝,很正常。
2、把继电器换成一个LED指示灯,然后再调试,如果还有错误动作,就去检查自己的代码。

楼主:
谢谢yewuyi
我用中颖的JET51时,硬件同样
继电器动作,JET无复位

强烈要求ICD3等pic调试工具加强
就像PIC单片机一班般坚固

网友C:
谢谢yewuyi
我用中颖的JET51时,硬件同样
继电器动作,JET无复位

强烈要求ICD3等pic调试工具加强
就像PIC单片机一班般坚固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用的ICD3硬件版本是多少?拆开来能够看到的。
代码量大吗,是否很复杂?如果代码量不大,icd3这么不给力就有点不对了。

楼主:
与代码量大小无关的
ICD3不敢拆开来,因为水晶头接口处
由于接触不大好用胶布将整个ICD3
纵横交错给绕起了
好怕拆开之后难再接触好

唉呀......

网友C:
呵呵,icd3好像很脆弱似的,我手上的icd3用着还算满意,比kit3的效果好不少。

网友D(2013-06-08):
ICD3的仿真头那里有卖 AC162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