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支招

楼主(2012-03-02):
各位老师,
    这个问题其实差不多是个数字问题。模拟论坛逛得多,热心人多啊。。。。
    本人目前要做一个误差要求较小的数据采集系统,初步规划用单片机进行控制,其他部件规划大致完成,苦于数据的存储,估计有接近M的数据需要导入电脑,如何搞一个简洁方便的存储系统呢?USB,SD卡对于我来说难度太高了。
    十分感谢!

网友A:
存到几十K数据就上传给PC好了。

楼主:
这个不行,数据要上M。

网友B:
找个外部flash,SPI

楼主:
zjp8683463大侠的意思是用SPI导入电脑?目前我就会C,51,不知道这样的功底实现起来容易不
   十分感谢!

网友C:
搞两片628512就行了,1M字节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采集的数据用flash保存下来.
导入电脑不会usb,sd卡的话,一般只有串口了...9600肯定是慢了,提高10倍到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