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宏定义的接口地址问题?

楼主(2012-03-02):
// 定义指示灯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类型
#define LBDS (*((unsigned int *)0xc0000))
开发板中将4个LED灯分别接到CPLD XC9536XL的2脚、5脚、7脚和8脚,然后CLPD接TMS320F2812,片外设备寄存器映射到XINT Zone2的0xc0000地址,不懂请教这里0xc0000地址怎么定义出的,根据硬件电路的接法,地址是怎么译出来的?谢谢你们!!
:)

网友A(2012-05-02):
具体的地址定义要看芯片手册里面是怎么要求的,芯片手册里面会具体说明哪些地址范围是供给片内使用,哪些供给外设使用,不同型号应该有不同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