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可否接这样的电路实现扩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02):
2.5伏的扩流,可以的。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驱动vs1003用的最多百毫安级别的。这样没问题吧

网友B:
几百毫安?估计管子比较热,而且电阻得选功率大点的

网友C:
要电流大还要下功夫。

网友D:
可以用的

网友:
可以用,可以稳到2.5V,但是电流几百毫安 你的三极管估计都吃不消,

网友E(2013-01-18):
三极管是射随接法,B级约2.5+0.6=3.1V,驱动三极管5mA,431 1mA最少,按照8mA计算,那么R=(5-3.1)/8  220R就ok;根据电流计算损耗选择合适的三极管,为了降低三极管损耗可以在+5V和C极接两个1N4148来分担发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是射随接法,B级约2.5+0.6=3.1V,驱动三极管5mA,431 1mA最少,按照8mA计算,那么R=(5-3.1)/8  2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