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饱和吗?困惑!

楼主(2012-03-02):
 上图是过流保护电路中一个部分的视图,显示的5个电压为万用表实测值。由欧姆定律可求的I1=(V(1)-V(3))/33=(12-11.841)/33≈4.8*10-3mA,
I2=(V(3)-V(2))/33=(11.841-11.538)/82≈3.8*10-3mA,再根据KCL,可得I3=I1-I2=1*10-3mA。现在主要迷惑在I3的方向上。根据KCL电流I3应该是从三极管Q1的集电极进去,发射极出来。但是PNP三极管饱和时电流IC应该是从发射极进入,集电极流出。难道是PNP此时不工作在饱和区吗?请大家多多指教,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怀疑lz三极管ce集搞反了。。

楼主:
实物对照过几遍datasheet了,没问题啊

网友B:
楼主的图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哇

楼主:
我是手绘的原理图,摘取这一部分分析,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B:
打不开电路图,看不到右边的情况

网友C:
谁说三极管饱和时,是从发射级流到集电极的?

楼主:
谁说三极管饱和时,是从发射级流到集电极的?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怎么去理解啊,PNP的管子应该是怎么流啊

网友D:
是饱和了  你看看发射极和集电极都是正偏!

网友E:
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对于pnp的管子一般把e接正极,把c接地倒过来用,这样看的时候就和pnp差不多啦!

网友F(2013-12-07):
楼主的三极管应该是pnp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怀疑lz三极管ce集搞反了。。

是反了

网友H:
反向偏置,没有导通吧?

网友H:
从电压来看,可能还是线性区,还没有饱和,或没有完全饱和.

网友I:
拒绝讨论没有任何意义的局部电路。

网友J:
电路参数或电路条件是有问题的,正常的话PNP的电位集电极是最低的,

网友K:
反向应用  基本饱和

网友K:
本节重点显然不在”饱和,浅饱和,趋于饱和,接近饱和,申报和”之争(关于饱和,咱多有论述)
重点在于:1.有悖常理的测量数据,恰恰表明其工作于反向状态的事实,以至于我们能够解析电路
                    2.在反向工况下,该电路的“实际集电结”已经处于正向偏置,以至于我们应该进入“饱和思考区”

现在改个反向原理图,再换个电压基准

网友L:
楼主的PNP管子用法有问题,21楼的接法才是正确接法,根据三端电压判断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M:
图  没法分析
要么画错了PNP  NPN 管型
要么管子损坏了 ,CB压差如果是0.5左右是符合硅结压(小电流),或此时管子BC结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