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事情真多啊,继续碰壁,求教

楼主(2012-03-02):
芯片:PIC16F1827
IDE:MPLAB8.66
下载工具:PICKIT3
问题,以图片形式进行说明。
换了一个PICKIT3,换了一套硬件,换了一台电脑,问题依旧无法下载代码。

一直无法下载,换了一个PICKIT3

网友A:
1、你在MPLAB中设置的芯片型号对不对?是不是设置成了PIC16F1824 ?
2、你使用的供电电源来自于哪里?如果下载程序的话,直接选择PICKIT3供电即可,在PICKIT3的设置对话框的POWER一栏,设置输出电压为5VDC,并断开目标板的电源。
3、你目标板上是否确定就是PIC16F1827 ?
4、PICKIT3到MCU的连接是否确定正确?
5、从图片看,PICKIT3连接正确, 但连接目标板时报错,你可以根据这个去查。

网友B:
8成型片选错

楼主:
谢谢。
yewuyi所说的1-5条,都已经逐步核实过。
1、型号选择无误。
2、刚刚学会了一招,PICKIT3供电
3、板子上面确定是这颗料。

况且我拿一颗裸片,没有焊接在pCB,更没有其它外围,只引出下载端口和电源端口,然后连接PICKIT3,依旧
显示这样的提示: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3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Configuration Memory
Address: 00008008 Expected Value: 00001203 Received Value: 00001213
Programming failed

楼主:
8成型片选错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100%确定不会错

楼主:
找了一个别人的工程,可以下载,进一步比较,配置字的差异,狂晕:L  :L  :L

楼主:
差异在于两个位:
CP(代码保护位):我的代码使能保护,下载的代码不使能
BOREN(欠压保护):我的代码禁止,下载的使能欠压保护。

这两个位至于吗?

网友A:
差异在于两个位:
CP(代码保护位):我的代码使能保护,下载的代码不使能
BOREN(欠压保护):我的代码禁止,下载的使能欠压保护。

这两个位至于吗? ...
引用 楼主:

那你一定是选择了DEBUG模式下的下载代码,在DEBUG模式下,因为调试需要,所以代码保护,BOD、看门狗等等都必须关闭,在此模式下,MPLAB下载时会检查这些配置字,如果不对,则会报错。

网友C:
目前的版本是MPLAB8.83。请升级。
另外你编译的时候是否选择了DEBUG 模式。正常让单片机能自己跑的应该选择RELEASE模式。

网友D:
kit3给单片机供电设置没有!

楼主:
9# XIEYUANBIN   我选的都是debug模式,今天长学问了,谢谢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调试选择debug  模式
下载选择RELEASE模式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调试选择debug  模式
下载选择RELEASE模式

引用 楼主:

当然,难道你认为Release是放在那里玩的吗?;P

呵呵,很多人都从来不用这个选择项,其实这是不对的。
DEBUG和RELEASE模式下编译出来的代码不一定肯定不同,但不能保证相同,或者说,在很多情况下会是一样的,特别是在编写代码的风格比较慎重,很少用那些C技巧的情况下,可能大多数时候,生成的代码都是一样的,另外,你还需要注意,不管是在DEBUG还是RELEASE模式下编译,你还应该选择是在debugger/programmer模式下下载代码到芯片,这两者在MPLAB中也有区别。

楼主:
碰壁是长学问的  ;P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E:
MPLAB IDE会自动切换这两种模式的......前提是IDE版本不要太旧了.

网友F(2018-10-25):
这个问题过了好多年了,今天也遇到了。解决办法是使用PICkit3 供电下载程序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具体原因还待高手解决。

网友F:
用PICkit3给单片供电下载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