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dence软件怎么画放电管?

楼主(2012-03-02):
candence软件怎么画放电管?只画过芯片,datasheet放在附件

网友A:
LZ只要任意画个贴题一点的符号,或者直接画个圈,只要保证带有两个脚就可以,之后可以元器件标号的时候说明一下,原理图相对来说是没有大妨碍的,只是个代符号,但是PCB封装要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