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DA芯片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3-02):
求助:我要设计一款液晶的驱动电路,选择的液晶为sony公司的LCX026,使用

FPGA作为总的数据处理和时钟控制,同时要使用到AD,DA芯片作为图像的处理芯片

。我参考了一篇论文,它使用的AD,DA芯片为AD9884和ADV7125,可以同时处理

R,G,B三路图像信号。可是,我不需要显示彩色图像,只想处理其中的一路信号,

在液晶屏上显示为黑白图像。

我想请问如何选择AD,DA芯片,请各位高手推荐一下!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A:
黑白图像,用的色彩空间需RGB三个值转换过来。先了解下色彩空间。

网友A:
建意使用专门的视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