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张运算放大器的原理

楼主(2012-03-02):
最近在做电子称,需要用到放大器,这个图是网上找到的,但是不太理解运放的原理,还有就是不知道里面各个参数值如:RG、RI、RF,我希望用5V做单电源供电,不知道用什么型号比较好?是OP07?还是其他的,希望高手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是我懂得太少了,那单电源的运放该有什么型号呢?

网友B:
用在电子秤上应该选用精密运放,也就是低失调的,最好是轨到轨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种比较合适呢?我这里有ads1232,不知道什么比较合适呢

网友C:
用仪器放大器吧,,

网友D:
好像有电子称专用放大器吧

网友E:
请参考模电书(第四版清华版)379页的仪表放大器那一节。

网友F:
我最近也在搞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努力学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