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输入端悬空,如何能让测量结果=0?

楼主(2012-03-02):
张力传感器:电桥,5v供电,0~15mV输出,对应0~3吨AD7705:基准1.92V,设置为自校准,128倍增益,双极性,缓冲,无滤波
接法:两路输入端直接连两个传感器,信号线对地有滤波电容0.1uF。
带传感器时,测量正常,误差可接受。

问题:如果输入端悬空,测量结果受干扰,很快达到最大值3吨。客户希望此时结果=0,何解?

楼主:
能否据此怀疑AD7705的输入阻抗过低,买到了假的器件?

网友A:
在输入端上并接一个M级的大电阻。

网友B:
没有直流偏置通道,输出会慢慢变成极限值.
对地加个大电阻.

楼主:
输入两条线对地分别加了电阻,试了3M/10M,有一路还好,另外一路不太明确,明天再试试。感觉悬空时很容易受干扰。

网友C:
高阻输入悬空,本来就不应该的。

网友D:
正常是不允许悬空的

网友E:
我还是觉得是你的客户不从专业技术提要求导致的,也就是说--太感性了,太表面化,就为了在不接传感器时,看到让自己无比舒服的零。
楼上的兄弟们觉得合理吗?都在绞尽脑汁让这样的客户舒服。
我做蓄电池内阻时,客户就提出同样的问题:不接电池时,要显示零!
跟他解释,他不听的。就拿日本的仪器让他看,说:瞧,外国人的就是这个样子。他信了。
所以,中国的这些客户他不懂技术,但相信外国人。
所以楼主也这么做。别破坏了本是合理的测量电路。

深有同感!感觉这个要求是要糊弄人吧?

网友B:
能做到当然要做,不能做到或违反基本测量原理的那么就要解释

网友F:
输入端是不可以悬空的,说明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可以尝试对地并联偏置电阻,但输入侧如果存在长线的话还要根据具体应用和现场情况采取其他措施。

网友E:
输入端是不可以悬空的,说明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可以尝试对地并联偏置电阻,但输入侧如果存在长线的话还要根据具体应用和现场情况采取其他措施。 ...
引用 网友F:

输入端不可以悬空,可以把传感器接上,不就不悬空了么?为什么非得要在不正确使用的条件下,搞出一个看上去、像是正常的测量结果呢,这是不是有什么不可抗拒的政治因素,或是信仰问题呢。

楼主:
其实我也明知不接输入是不对的,但是既然客户考虑不接的情况,我也没费多大事,就不接吧。好在实际应用一直是接着的,除非传感器坏了,维修期间会出现这种情况。

感谢各位的建议,在对地并联偏置电阻之后,发现测量结果会在0~几十公斤之间缓慢波动。正如chunyang所说,这个数跟输入端连线长短、手碰、摔打等等都有关系,就是说它耐受不了干扰。而且测量结果会受到微弱的影响。

不过无妨,已经很好了。

网友G(2012-05-19):
你好~我想问下AD7705可以使用内部基准源么?如果可以,那REF+和REF-怎么接?

网友H(2012-12-09):
这个和天线效应差不多。

网友I:
经常看到问类似的问题,既要ADC有非常高的输入阻抗,又要悬空时读到0,这个世界上没有ADC可以做到。

基本上,高分辨率的ADC,要保证其性能,其规格书上都要求输入内阻要很低,比如,10欧姆,或者50欧姆。

网友J:
以前的经理碰到这种问题,会马上很强势的鄙视,摆出专家的样子(的确是专家)教训对方……然后对方就没那么多2B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