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105的TIM1ETR设置问题

楼主(2012-03-02):
请问在OPTION BYTE里把PB3配置成TIM1ETR后,PB0,PB1,PB2的AD输入功能还能用吗??我看选项位都把他们一起变成TIM1_1N,TIM1_2N,TIM1_3N了

网友A:
如果一起变了,当然功能就变了。

楼主:
哇那其实这个设计很不合理啊!我只想用TIM1的ETR功能,却废了3路的AD输入

网友A:
哇那其实这个设计很不合理啊!我只想用TIM1的ETR功能,却废了3路的AD输入
引用 楼主: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总共就只有那么几个选择位, :$

楼主:
AD不能用,那普通IO口功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