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什么我的include里面没有stm8s.h这个标准库

楼主(2012-03-02):
为什么我的include里面没有stm8s.h这个标准库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看别人好像都有带,觉得奇怪。

楼主:
怕是自己软件没装好,故上来问问

网友B(2012-11-29):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得把头文件拷贝到相应的 目录下

网友C:
装个TC,将到安装目录下找到该头文件,和连接库然后分别拷到VC的Lib,include目录下就行了

网友D:
#include"stm8s.h"
有了这句不就解决了?
当然,这个文件你要找到它,并复制过来;

网友E:
在安装的根目录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