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中的程序受到破坏,板子点不亮怎么回事

楼主:
公司的一款板子,程序和数据都存储在NAND FLASH中,从NAND FLASH启动,偶尔会出现板子一直在点着,但是再开机的时候竟然点不起来了,从新下载程序后又可以点,这样的现象。
不知道NAND FLASH中的程序是怎么被破坏的,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2012-03-02):
电源干扰引起数据被冲掉之前用2416 发现也有一部分这种问题后来修改nand flash 供电电路,问题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那个磁珠,我用一个一般的高频磁珠都可以吧

网友B:
可以的,最好用π型滤波,比LC滤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