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

楼主(2012-03-02):
现用的方案是海思3110E的主芯片。遇见的问题是DDR与主芯片连接CKP,CKN线的频率只有14MHZ,正常为150MHZ。所有电压都正常,主芯片的频率和起震了,flash也换了,DDR也是正常的。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请哪为同僚指点下。有好几块板都是这个问题。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么

网友A:
找华为的技术支持啊。

另: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B:
看一下你的电路中CKP与CKN之间是否串接电阻,如果有的话,去掉应该就OK了。

网友C:
人才招聘:IC现场应用工程师人才招聘, 工程师职位描述
微电子、应用电子及电子类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熟悉AC/DC,DC/DC等电源IC;LED,马达驱动等。
熟悉电源的拓扑应用;
熟悉各种电感特性,磁材特性,会自己根据实际电路设计、制作变压器;
熟悉电源和充电器的各种标准和认证,有解决EMC的经验。

任职资格:
大专电子相关专业.
行业经验2-3年.
懂得测试及绘图工具,制作DEMO板.

深圳市华芯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区科发路 2 号创业基地 205 室

联系人:周**,陈**
电话 :0755-26532224
传真 :0755-88844475
邮件 :zhouhaiyan@hotchip.com.cn

公司网址:www.hotchip.com.cn

本招聘长期有效,欢迎来函来电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