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里所有的运放都有仿真模型吗?

楼主(2012-03-02):
电路设计出来后,想先进行一下仿真。但是发现选择的运放,电路搭起来后无法仿真,想问一下,是不是列表里的运放里面有很多没有仿真模型啊?

网友A:
一般里面有都会有的。可以看属性啊。
不能仿真应该是不符合它的电路规则。
俺现在很少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 不知道怎么看属性里有没有仿真模型,怎么看啊?:L

网友A:
回复 网友A:
:L 不知道怎么看属性里有没有仿真模型,怎么看啊?:L
引用 楼主:

双击器件后,有个编辑模型按钮

网友A:
我的是multisim10

网友B:
如果没有的话能自己建吗“?
我用Orcad 表示不知

网友(2013-06-28):
仿真模型正在学习中啊,就是不知道具体应该怎样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