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2596问题

楼主(2012-03-02):
最近想做一个2A的电流源,以前没怎么接触过电源的东西,唯一就用过LM2596.
为了简单就想把芯片直接改成电流源形式,电路图如下

,但是小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FB引脚,按理说,应该是恒定5V的啊,但是问题就在这,输出电流在1A一下是,FB引脚的电压确实是5V,变动很小,但是当电流再增大的时候,FB引脚的电压下降的很明显,等到2A输出的时候,FB引脚的电压值已经下降到4V多点了。
小弟现在就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按理说,片子能够输出3A的电流啊。怎么到了2A就出现这种问题呢。求大神指导。
另外,说一下小弟的材料。电感是用的功率贴片电感,其他的都是按照图上的来的。布线上,由于是用洞洞板焊的,地线很粗。其他的也没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多少V输入?
3A输出的话,470u电感明显太大了。
真是470u的话,要做到饱和电流3A以上的话,贴片电感的体积估计超大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减小电感?那我只要2A,您看多少大小电感合适呢。

网友A:
输入电压多少?

楼主:
输入电压12左右

网友B:
220uH试试。。。一般你得根据数据手册上面的公式计算出来的

楼主:
数据手册上是330uH,我没有这么大的就稍稍加大了一点

网友A:
按你这输入输出条件,电感在22uH~47uH就足够了,没必要整那么大。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是330uH,我没有这么大的就稍稍加大了一点
*********************
你在数据手册上哪里看到是330uH?

网友C(2015-12-10):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上是330uH,我没有这么大的就稍稍加大了一点

数据手册也没有写330uH啊,肯定看错了

网友D(2016-01-27):
数据手册上好像是68uH吧,楼主.

网友E:
你这个的工作频率你查了吗?

网友F:
手册上是33uh

网友G:
用33uH/5A的电感

网友H:
续流二极管最好用快速二极管SS/SK/SF系列,电感量33uH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