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5M分频得到3.072M请问怎么分

楼主(2012-03-02):
我用的是SPARTAN3,请问148.5M分频得到3.072M怎么分,谢谢

网友A:
这个用Spartan-3的是不能得到这个频率的。
如果想,必须大于5MHZ

网友A:
而且D<=32和M<=32

网友A:
哈哈,笑什么呢?

网友B:
148.5 to 3.072分的很精确确实有难度啊

网友A:
S3 DCM本身就不支持那么小的频率

网友C:
呵呵呵 感觉像再说相声

网友C:
我也了解下了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D:
可以分,我前两天才回答过这个问题,是你吗?这个是SDI里面的是吧?
148.5/3.072=125*99/256
3.072=148.5*256/(125*99)=148.5*(32/25)*(32/11)/45
所以,这个方法是,使用两个DCM,分别做32/25和32/11,然后再软件分频45

网友A:
可以分,我前两天才回答过这个问题,是你吗?这个是SDI里面的是吧?
148.5/3.072=125*99/256
3.072=148.5*256/(125*99)=148.5*(32/25)*(32/11)/45
所以,这个方法是,使用两个DCM,分别做32/25和32/11,然后再软件分 ...
引用 网友D:
xi哥,我两点有点不明白哈,DCM里面写的是不能低于5M的时钟,这样就可以低于5MHz么?例外,软件分频是自己分频么??

楼主:
很感谢大家,3.072M时钟分出来了

网友E:
怎么分的跟大家说一声啊?

网友A:
出来就把连线图等等发给我们看看啊。

网友A:
谢谢热心网友~

网友F:
楼主搞出来了分享一下吧!QQ:76400921

网友B:
唉,知道方法知道思想了不就行了,嘻嘻,想吃现成的代码,

网友G:
话说xilinx的DCM做的有待加强,D和M的值都必须小于等于32,很多想要的频率都不能太准确。

网友H:
怎么分,能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