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用桥式整流?!

楼主(2012-03-02):
今天我师父让我在dc-dc前面,加个桥式整流,说什么这样就不用分正负级了,什么意思啊?我听错了?

网友A:
把桥式整流画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你师父说的没错!

网友C:
想不到很正常,但人家说出来你还不明白,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D:
怎么回事?

网友E:
就是正负极反接都可以用

网友F:
输入前面价格桥,就不怕输入的正负极性接反了,供电的正负极随便接。
这也做的弱点,是增加了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大约1.4V),比如你12V供电但后面DC-DC只能得到10.6V,效率就低了。

网友G:
可以用肖特基嘛,压降就没那么大了。
典型5819 1a-0.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