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选项字节不能读取 单片机不能用 求救

楼主(2012-03-02):
我在对stm8S207SB 进行选项字节写之后,看到了修改了。但是当我再次启动,却不能用了
STVD报错:×× Connection error(usb://usb):gdi-error[40701]ption

bytes read error:not complemented:please use a programmer.

我用STVP后,却不能读取选项字节,其他的两项均可以读取。
读取选项字节时,出项的错误是:
> Reading  OPTION BYTE area...
Error : Error on Option Bytes (complementary bytes). Reprogram Option Bytes of device
Error : < OPTION BYTE reading failed.

网友A(2012-04-12):
直接在烧写软件中查除flash

网友B(2013-08-30):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烧写软件中查除flash

我也出了这种情况,除flash也没有用,不知好有其他方法不?

网友B:
呵呵,我也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解决了!

你说解决了,好歹把解决方法提供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解决了!

这么牛x啊,告诉我啊

网友E:
怎么解决的  楼主   感觉你应该是高手   想向你请教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么牛x啊,告诉我啊

用STVP的选项字节编程,选择PTION BYTE ,把你面的ROP打开,编一下程,再把这个关闭,一般来说一次就可以搞定,没成功可以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