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放大比不恒定问题

楼主(2012-03-02):
想把0到100mv,放大到0到3V:我用了LM358比例同相输入,可是放大比不恒定??
我电阻比设为400k:10k=40倍,
可是测出来当20mv时,实际放大比为32倍,
当输入100mv时,实际放大比为36倍?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频率多高的,没有说清楚!根据带宽增益积和噪声大小选择合适的运放,电阻比值要精确!

网友B:
运放这东西不是一个反相比例放大就能解决的,实际操作中还有很多细节
零点漂移,信号源内阻,电源电压大小什么的都要注意(←←这货在瞎扯)

楼主:
TO二楼,就是简单直流微信号电压!
新人请教:我也遇见类似的问题,但我用的是LM358,
没有正负电源,没有R36,R35=10K,v2接地,v1输入0到100mv的低电压,
上图的R28/R32=400K/10K(本想放大40倍)
可问题是,当输入20mv的时候,输出为0.64v, 实际只放大了32倍
当输入100mv时,输出为3.6v,实际放大了36倍。
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没按40倍输出,而且根据输入的不同,放大比还是浮动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跟运放的开环增益还有失调电压有关系。

网友D:
原因无非:
1、输入失调电压
2、电源电压不够高,输出太靠近地或者VCC,输出饱和了
3、频率增益带宽不够
4、输入电压范围超标
LM358、324只是通用的运放,不是精密运放。

网友E:
参考楼上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F:
这个级别的信号,就要选择高精度的运放了,输入失调电压是会影响到输出的,比如放大四十倍,那就意味着输出的信号就要叠加一个40*Vos的直流信号,如果Vos最大是1mV,也就是输出最大会叠加上40mV的信号。
看楼主的精度要求,选择Vos在uV级别的应该就可以满足设计应用了,比如SGM8551,Vos最大20uV,SGM8581,Vos最大100uV

网友G:
建议使用双电源+/-12V
建议使用正品AD620,Rg=1K,输出接电位器调整比例;

或者
建议使用双电源+/-12V
建议使用正品AD711,Rf=33K,R1=1K,输出接电位器调整比例;
---可调零的哦

网友H:
正如9楼所说,LM358的Vos大了一些。由于有Vos的存在导致输入0的时候输出不是0,放大41倍,这个Vos会明显影响输出。所以实际的放大倍数不是用“输出/输入”,楼主应该这样 “(输出-偏差)/输入”。偏差值需要修正一下,多输入几个点,然后最小二乘法做线性拟合,之后在看看放大倍数。
另外Vos是运放内部工艺参数不对称造成的,不同的输入电压会对其有微小影响,所以还不是一个常数。

网友I:
运放问题先参考6楼,把这些问题先排除了

网友:
在或者 你可以使用OP07,可以调零,还有是使用+、-电源.OK了 把问题分析一下 :lol

网友J:
6楼回答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