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L494控制电路芯片

楼主(2012-03-02):
(无正文)

网友A:
TL494脉宽调制控制电路芯片(中文) TL494 是一种固定频率脉宽调制电路,它包含了开关电源控制所需的全部功能,广泛应用于单端正激双管式、半桥式、全桥式开关电源。

网友B:
有SO-16 和PDIP-16 两种封装形式,以适应不同场合的要求。

楼主:
主要特性有哪些

网友C:
主要特征集成了全部的脉宽调制电路。

网友C:
片内置线性锯齿波振荡器,外置振荡元件仅两个(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网友A:
内置误差放大器。
内止5V 参考基准电压源。

网友A:
可调整死区时间。内置功率晶体管可提供500mA 的驱动能力。推或拉两种输出方式。

楼主:
多谢几位,我看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D:
PWM调制芯片 可以做开关电源~~

网友E:
我不是很了解 看看大家的心得

网友E:
热心网友真是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