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楼主(2012-03-02):
error

网友A:
说一下  哪里设置啊

网友A:
哦 这里设置的话,过孔也会有十字线了,能不能 过孔是全覆盖,,焊盘是 十字线 连接 呢?

网友B:
那你就设置规则呀,让过孔是全连的。

网友C:
在这里新建规则,输入(Isvia),选者全部连接再调整优先级就好了

网友D:
呵呵,没有注意过这方面的设置,肯定是有用的。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E(2013-03-23):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汉化的软件真有意思: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