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运放的计算

楼主(2012-03-02):
刚学模电,不知道如何算有两根反馈线的运放
请教  传递函数 G(jw)

网友A:
就是一个同比例....
R2和C是接地的.
R2可以看成负载,去掉也可以,
C是滤波

网友B:
放大倍数 1+R4/R3 输入经过RC滤波

楼主:
2# zjp8683463 写错了我,我想求的是传递函数 G(jw)

网友B:
V+ = Vi/(R1+1/jwC)
V-/R3 = (Vo-V-)/R4
V+ = V-
算一下就好了

网友C:
G(jw) = 1/(B+Ajw)   B = R3/(R3+R4)   A = R1*R3*C/(R3+R4)   弱弱的问一句,谁知道那个R2是起什么作用的?貌似没有R2一样可以

网友D:
R2为负载,不用参与到传递函数计算中,Vo/Vi=[(1/sC)/(R1+1/sC)]*(1+R4/R3)

网友E:
输入带低通的同相放大器
VO(S)/VI(S)=(1+R4/R3)/(R1*SC+1)
截止角频率W=1/(R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