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懂的RFID原理

楼主(2012-03-02):
好多朋友,天天在做RFID,做的也不错,但却不懂得它的基本原理,也不好意思问。书上的讲解,虽然也清楚,但往往属于技术性的,让人不容易通俗理解。
以13.56MHz的RFID技术为例,分为读卡器和卡。读卡器是跟电源接的,当卡靠近读卡器的时候,卡内部的线圈从读卡器发射的13.56MHz的磁场感应中获取能量,再通过整流滤波后供给卡芯片,当然卡芯片所需的能量很少就够了。
当读卡器要向卡传输信号,可以通过ASK调制在磁场上,这样,卡芯片就能获取ASK信号,当然这个ASK调整速度不能太低,不然卡芯片上的电容滤波不稳定,会导致卡芯片的供电不稳。
以上一般做RFID的都能明白,但当卡芯片如何把信号传给读卡器,很多人就不明白了,尤其是那个术语“副载波负载调制”,到底什么意思?
很多人都会错误的理解为:卡芯片因为从读卡器上获取了能量,当它需要向读卡器发送信号的时候,可以如射频芯片一样,自己通过它的天线主动的辐射能量出去即可,当然这个解释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实际上这个逻辑也是可以实现的,但这个逻辑的问题在于,卡芯片需要足够的能量,这个会导致读卡器的读卡距离很近很近,所以不实用,一般这种技术,往往用于有源RFID中,这儿不做详细讲解。
那么卡到底如何传输自己的信号呢,实际上卡端通过对自身连接的线圈的开路、短路来实现的,这样卡芯片基本上不损耗电。但条件是读卡器一直处于13.56MHz的高频信号下,卡通过不停的开路、短路自身的天线,导致读卡器与卡之间的磁场变化,从而影响了读卡器天线两端的电压幅度的微弱变化,再从这个微弱的信号中,类似AM收音机一样,获取信号。这个就是所谓的“负载调制”,那么还有一个“副载波”又是什么意思,这个等价于一般射频中的中频概念,主要是为了解决数据过来的时候,长0或长1的问题,比如连续很多个0信号或者1信号,导致读卡器接收的时候,无法分辨到底是数据,还是稳态的非数据,所以在数据传输的时候,再插入信号以作数据标识。
我们用最常见的水管里的水来做比喻,让它来模拟RFID,如下:
我们把水管里的水比作磁场,他连接了读卡器和卡,并且水流只能从读卡器流到卡那儿。所以卡获得能量。
当读卡器要发信号给卡,很简单,通过控制水流,让它一会儿流,一会儿不流,卡就能感受到了。
那卡如何告诉读卡器呢,也很简单,它去堵水龙头,让它一会儿流,一会儿堵,读卡器就知道了。

出自华禹工控内部培训。

网友A:
有点意思了,呵呵。。。正想往这个方向发展

网友B:
LZ思路超清晰

网友C:
呵呵....眼压测试仪就是对着眼睛吹气,靠反馈信号来测试的..

网友C:
电磁炉在不放锅的时候也有警告音...都是这种原理

网友D:
大家都看杨立伟乘飞船去太空,其实原理可简单了!
就是找一只高级的汽油瓶装上高级的汽油,搁屁股底下,一点火,哧妞去太空了!

网友E:
很好,看懂了。

网友F:
通俗易懂!

网友G:
有点意思,对我启发挺大的。感谢。

网友H(2012-04-10):
这个真的能看懂,谢谢楼主

网友I:
可以说是精辟啊。

楼主:
这类**总共写过三篇,此前两篇,一篇是如何去感性理解手机天线,一篇是讲数字调制I/Q信号怎么来得,也是通俗易懂的讲解

网友J:
说的太好了

网友K:
恩,有点意思。

网友L:
说的挺好的

网友M(2012-05-11):
好贴,通俗易懂

网友N:
通俗易懂,楼主威武~

网友O:
感谢楼主孜孜不倦的教诲,正要学习。

网友O:
回复 楼主:

楼主,能讲解一下RFID的两种耦合方式吗?
电感耦合和电磁反向散射。

再根据你介绍的负载调制与这两种方式的关系?

楼主:
回楼上,高频是影响磁场,而超高频,因为波长很短,以915MHz为例,波长也就是30cm,而标签在1米甚至更远,所以必须要基于反射电磁场才行。

关于具体的反射电磁场,我还没有深入分析,但有一点,一块独立不接地的导体,是属于反射面的,一般的标签要充分利用这一点。

网友P(2012-06-11):
言简意赅

网友Q:
比较直白,容易看懂。。。。。

网友R:
有意思,比较生动

网友S:
很好,花了心思的。

网友T(2012-08-15):
我有个很简单的 说法  比如说拿条形码来说吧  最简单的条形码 就是黑白条相间  根据黑白条的粗细决定对应的数字,而条形码本身是一种纯粹的物质,没有任何能力和发射能力,不过我的光栅扫描仪可以根据条形码反光的间隙比例进行解码   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无源的射频识别  我可以把我的标签特制成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某种结构,  让射频扫描时能够展现出1和0的信息,射频读回去,解码识别  就完成了   公交卡 银**都是类似的功能 我曾测试过刷卡机,只要你的机器用的数据协议和格式和卡片的相符合 就能读出 卡片的信息来  当然涉及密匙的地方是另一回事,还有其他特别的手段

网友T:
有源的射频识别标签 里面会有一些微电路  但是能耗非常之地 而且他们只能接受和使用特定频段的能量  换句话说 射频具有的微小能量 就能足以让这些微电路微芯片工作,

不过这种情况和无源的 没有本质区别  , 你就当他们都是在特定的频率扫描下  会对扫描信号产生一些微弱的影响,然后读卡机器根据这些微小的变化进行解码 解码出 0和1 数据信号来 处理器再计算处理就ok了 ,

在通俗一点,你可以吧这些标签卡片通通看成是一种特定性能的存储介质,具有特定的读取方式   这样就更好理解了, 和计算机读存储器的数据是类似的  只是读取的条件和复杂程度、解码方式不一样罢了

网友U:
回复 楼主:
通俗易懂,好贴!学习了!

网友V:
说的很通俗易懂,短短的一段话就把这么复杂的技术解释清楚了,真牛!

网友W(2012-09-20):
这个也试用于传感器原理吗,:dizzy:有点不怎明白。

网友X(2013-05-08):
能介绍下900MHz读卡器副载波的测试方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Y:
很好  呵呵  我已经完成了一套RFID原理机  全部由分立元器件完成   副载波都可以看到  负载调制也很好理解   关于天线的匹配  不知lz是否有相关经验  分享一下

网友Y:
引用 网友X:
能介绍下900MHz读卡器副载波的测试方法吗?非常感谢!

读卡器想测试副载波?这个应该做不到吧   只用滤掉载波  然后放大处理之后才可能看到吧

楼主:
你能用分立原件做出来,应该可以理解天线的匹配才对

网友Z: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网友AA(2014-10-10):
能把复杂的东西讲的这么通俗易懂,大神也!赞!

网友AB:
思路清晰,不错的科普贴:victory:

网友(2015-08-25):
高手的指点~

网友AC:
有些地方讲的不对,有源RFID可以做很远,无源13.56MHz近场通信其中某些应用场景是有国际规范的

网友AD:
学习了,我以前一直以为13.56M的卡是靠电容里存的能量发射电波来回复读卡器的。

网友AE:
非常感谢。尤其是那个术语“副载波负载调制”,终于明白了。

网友AF(2015-10-18):
简单易懂

网友AG:
有点意思,楼主是悟了:lol

网友AH(2015-12-30):
支持一下。说的好

网友AE(2016-04-08):
谢谢,再看了一遍!

楼主:
很早的帖子了,竟然还有人看,不错,这几年都在写工控领域的操作系统,还有写了不少电磁场方面的科普性**,比较通俗易懂,解释电磁场。

网友AI: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做门锁的话用RFID好,还是用蓝牙锁好

楼主:
这个我无法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