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瑞典老外的电路,没看明白,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2012-03-03):
如图的电路,PWM的幅值为3.3V,100nf的电容为耦合电容,MOS管为PMOS,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没看懂,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左边那个二极管是不是方向反了

楼主:
绝对没有接反!

网友B:
保护用,防止PWM电平高于12V
常态左边二极管导通,右边截止。若PWM电平高于12V,则右边二极管导通,将电平钳为1V左左右

楼主:
关键老外说是整流用的,没搞明白

网友C: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D:
等待高手

网友E:
一个P一样的电路,这么多人在讨论!
当PWM为0时,12V电源对10nf的电容充电,充电时间常数为t=10nf*300K=3ms
当PWM为1时,PMOS的G级电压为取决于PWM的频率!放电时间常数为t=10nf*39K=0.39ms.
两个二极管的作用:
1,确保PMOS进入饱和区!
2,隔离充放电的时间常数!.
3,参照倍压电路,看两个二极管!

网友F:
怎么下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