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放大器是作用是什么

楼主:
如图,这个放大器作用是什么啊?我根据虚短、虚断的原理计算出的结果很乱呢?还有,AD怎么还分正负啊?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PS:这个放大器是用在AD采集上的,AD_IN 直接输入单片机

楼主(2012-03-03):
没人知道呢

网友A:
很典型的差分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分?信号是差分信号,放大器输出的电压值是

这样的差分有用吗,没有意义啊,没有放大就输入单片机了

网友B:
楼主虽然我不清楚到底该怎么算,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按你那么来算的。差分信号的主要作用就是抗干扰,尤其是在AD里面。最后的结果应该是AD_IN=C(AD+-AD-),C应该是一个常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对,呵呵,我算错了,应该向你说的那样,结果C=1.5